向大家请教,串口通信问题,谢谢

楼主(2009-11-22):
做了一个板子,其中一部分是关于串口通讯的,但根本不能工作,也查不出错在哪里。芯片是max232,有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发送数据时根本没有反应,另外用串口向宏晶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也不起作用。

在此把图贴出来,希望大家给指一下错误。谢谢。

网友A:
1. 板子跟谁通信?如果是与PC,则应当使用交叉线。
2. C12接错了。
3. VCC?M16?这网络到底叫啥名?
4. 那几个电容直接连到MAX232上不行吗?给网络命名最好别全用编号,没有意义。

网友B:
换根交叉线,DB9接的有问题

楼主:
板子跟从PC通信。

网友C:
串口通常出错点是连接线是否交叉  换下连接线试试

网友D:
先做自环线,从232电缆端开始测,再逐渐往后退。

楼主:
答案已经找到,DB9的线接反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