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出 bug了

楼主(2009-11-22):
上图

楼主:
我登陆之后 我的ID 什么的变成 火星文

我是从地球来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RP问题;P

网友C:
明显是被火星人病毒传染了,
LS赶快去医院~

网友D:
部分故障,速度慢是主要问题。
网络、系统、本地连接等可以引起。
自己的电脑也可以引起。
首先要排除自己电脑常有的故障和原因 。
另外,据说电脑如果安装了太多的代码,就会增加代码和杀毒软件冲
突的机会,造成乱码。

楼主:
看来 还是回火星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