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学习ARM

楼主(2009-11-22):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学ARM,不知该如何学习,记指点下,给点资料参考下,多谢了!

网友A:
2楼的真是简单啊

网友B:
ARM 种类有很多
你可以选择一个厂家,我们公司代理NXP全系列的ARM7 ARM9 CORTEX-M3 CORTEX-M0
请进入下面网址
www.foric.com.cn
选好型号后,我把相应的资料发给你

网友C:
对于一个初学者,还是先看看基础的比较好点,看这些也看不懂

网友D:
边学边看也一样,光看书也看不进去

网友E:
先别急着学ARM,先把UCOS看透,把摸电学通.等项目需要用到ARM的时候再看,ARM就是一个处理器,会单片机了,学习不难.

网友F:
ARM,先别跑系统,先裸机跑跑看。

等把指令和一些基本知识搞熟,记得花大力气学习操作系统。

网友G:
是的,裸机就是当单片机用,精华还是在嵌入系统

网友H:
看书吧,踏实一点

网友I:
先找个薄书看 看  基础    在找高级部分看

网友J:
看书估计过程很漫长,最好边实践边看

网友G:
嗯,边动手做边看

网友K:
有个人带着效果不错的

网友L:
建议先学ARM7

网友J:
现在正在学powerpc

网友M:
这个参考资料,网上应该有很多

网友N(2010-03-09):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K:
楼主现在什么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