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构建SPI环时如何实现SCK和SS信号的中继(信号增强)

楼主(2009-11-22):
我想要用AVR组件一个SPI环状网络,节点50个,SPI的四根信号线中,MOSI和MISO天然就可以中继,而SCK和SS是每个节点并在一起,需要加电路中继,请问加什么电路实现中继(信号的增强)。

我看到LED点阵屏中使用245来增强信号,不知道怎么能不能使用245。
但我看过一些资料,脉冲信号经过245后,高电平的长度会变短,如果经过了多级的245后,高电平会变得很窄,低电平会变得很宽,可能会对SCK产生影响。

请有经验的大大给点意见。

网友A:
1、点阵屏的制式单方向输出;
2、必须时钟和数据线同时缓存,才可确保高速时时延一致;
3、“MOSI和MISO天然就可以中继”谁告诉你的? 这个可是单片机,不发就没有的;
4、“脉冲信号经过245后,高电平的长度会变短”——没这回事;

最后:
注意,SPI只适合于短距离板内连接,不建议出板外,也不适合组建太大的网络!

楼主:
to 2楼 xwj:
谢谢你的回复。

构成SPI环的时候,MOSI和MISO是在单片机之间串接,信号每经过一个单片机就被重新增强一次,所以我说的可以“天然的中继”。

原来SPI不建议出板外,
我现在要组建一个50个节点左右的网络。每个节点之间的距离在30CM以内,数据速率9600bps,单工,即可。请问有什么总线比较合适呢?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点阵屏本质上也是用的SPI总线吧。

网友A:
说了那个是单向的,一带一的,每一级都有缓冲,当然没问题,但你的呢???

“MOSI和MISO是在单片机之间串接,信号每经过一个单片机就被重新增强一次”
——你怎么增强?你以为每个数据会从这个脚进去然后原样从另一个脚出来啊?

网友B:
xwj   我见有吧SPI的每根线转换成485来传输的,有些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