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弱问

楼主(2009-11-22):
今天看C语言的资料上面说自定义头文件—H文件里面最好只声明变量,不要定义变量。这句话不怎么理解,例如做个电子时钟,我以前就是把所有LCD相关的函数都写在LCD.H这个头文件中。然后在main.c中#include"LCD.H"就是了。那么根据那句话的意思,我是不是要这样写:先在LCD.H文件中把LCD相关的函数和变量做个声明,然后再创建个LCD.C文件,在LCD.C文件中写LCD的函数啊?如果这样写的话,那么在main.c中是引用LCD.C文件呢,还是引用LCD.H文件或者是两者都引用。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c文件里放的是函数和变量本体,h文件里放的是extern声明,include *.h文件时,告诉其他c文件哪里去找函数和变量本体。
当你这个函数不想被本C文件以外的函数看见时,就可以声明成static,这样其他文件即使同名也不会冲突。好像默认情况下函数都是static的,这个有点记不清了。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那么写程序是要像我说的第二种方法写咯?

网友B:
可以将变量声明放在.h文件中,在.c中加include *.h文件,然后继续写LCD的函数不行吗??

网友C:
不过C++中的static类型好像是不能修改值的变量。

网友D:
貌似是用C来实现面向对象的编程方式

网友E:
可以试一试JAVA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