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PID中遇到问题!!!!请教各位大虾了……

楼主(2009-11-22):
我们要对直流电机做模拟PID控制,我们用的是ST151和LM331来采集直流电机的转速,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我们把直流电机接到151再通过LM331做F/V转换时,LM331就是没有电压输出……下图是我们的电路,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测速一般用测速电机或者光电编码器呀
测速电机出来是电压,不能用光耦,线性光耦也不行
如果是光电编码器的话 ,你接个LM331干嘛呢
R1接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比较落后,所以就用LM331,R1是接高电压的,没有光电编码器,就只能用F\V转换了……

网友B:
直接测试频率不是更准确吗?
为何走弯路?

楼主:
直接测试频率?我们能用ST151、LM331、LM324这几个器件,所以条件有限……

网友C:
这个图的问题可能是5脚少了一只上拉电阻,C2只有放电机会而没有充电的机会

http://cache.national.com/ds/LM/LM331.pdf之图6
http://www.national.com/images/pf/LM331/00568002.pdf框图

网友D:
楼主是想要用手头现有的器件,精神可嘉。
这种方式测电机速度好像有点玄啊。
从电路上看,你的电机好像可以有速度脉冲送出来,那就参考6楼
顶一下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