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推挽输出控制MOSFET?

楼主(2009-11-22):
为什么要用推挽呢?
直接用前面那个三极管不就行了吗?

网友A:
为了速度

楼主:
左面是单片机5V ,控制12V
是不是用5V控制12V时一定要这样做?

楼主:
为了速度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速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B:
R1减小100倍,你可以感觉MOS没那么热了

网友C:
3个R1!
要减小的是最右边的R1;P

楼主:
为什么要减小而不是增大呢?:dizzy:

网友C:
唉~

内阻、时间常数。
你滴明白?

楼主:
哦,不知道。
但是知道该干什么了。

网友D:
非常不合理的设计。
用串联推挽以加快速度,又串联一个6.8k电阻,结果速度比“直接用前面那个三极管”还慢。

网友D:
此电路即使将6.8k电阻减小到1/100,仍不是很合理的设计。
那个PNP管2N1132完全可以省去,以降低成本。

网友E:
其实这是推挽电路做的是驱动,为了使MOSFET有效的导通与关断。必须使用驱动电路,一帮采用正负12V

网友F:
:lol乡下人来学见识的

网友D:
12楼:
“一帮采用正负12V ”
低电平到零即可,不一定要到负值。对楼主的图(P沟管)驱动当然必须为负,关断时同样到零即可。

网友G:
为了让Cgs快速充电,减少MOS打开/关闭时间。
Cgs充电快慢和驱动电路的电流有关,所以要推挽。2N1132可以改成一个二极管

楼主:
如果不涉及速度的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作用呢?

网友H:
不会是电机驱动吧

网友I:
仅仅是做12V的开关用(低频的),那两个三极管是画蛇添足。

网友J:
对于MOS管,开关控制电平变化越快越好,在ns级别最好,MOS发热量小

网友K:
打算今天实际测试一下推挽输出的反应时间,测试完成后上图....

网友K:
上图带702驱动推挽控制的波形,对开关信号高电平打开,输入端的电压被传递到输出端。

网友K:
去掉702,直接将R4的另外一端接地,可以看出反应的速度和有702时差不多。

网友K:
去掉推挽驱动,R3和R4作为分压电阻驱动4407,可以看出在1K的放电电阻时,反应速度也较原来推挽驱动有很大的增加。

网友L:
这个测试太有必要了,不过16楼貌似已经把原因解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