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业相机成像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各位帮帮忙,我对照相机的原理不懂,最近一设备用到工业照相机,通过拍照分析工作台上物体的位置,但如果工作台和相机水平位置不平行就会影响分析数据的准确性,老板让找出工作台与相机水平位置的关系,就是找一个能表达他们之间关系的数学式,分析出工作台偏差多少时拍照成像后误差多少,可能大家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有没有成像原理方面的书,t叔有没?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真服了TYW,资料怎么那么多那么全啊?
我以前从事过光电成像设备的工作,对楼主的问题应该知道一些。
其实这个现象很好理解。楼主可以用投影仪往墙上打一个方形的图案,然后使投影仪“抬头”或“低头”,于是方形的图案就会变成梯形,并且变化幅度和投影仪角度有关。
工业照相机也是一样的:只有当CCD和被测物体平行的时候,成像才准确,否则必然有误差,术语叫“梯形误差”。
这种问题单纯从数学或光学原理上推导是不方便的,因为你不知道相机镜头里的参数。实践中一般采用“校准”的办法,就是找几个不同的偏差位置,测出各个位置下的图形变化幅度。然后利用其和偏差位置的对应关系,确定整个量程内工作台偏差和相机误差之间的关系。

网友B:
T叔应该给大家上一课:如何使用搜索引擎

网友C:
狗狗搜索时,点左上角的"图片"(默认为"网页"),会有很意想不到的东东以图片形式展现,非常直观,便于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