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分压和耦合的问题

楼主:
各位爷爷 ,小生设计一个1000V的分压以及耦合电路,见图。碰到的问题是:耦合的位置问题。具体是先耦合再分压还是先分压再耦合。分压电阻采用9.9M和100K。5个10K电阻以及两个二极管组成箝位电路。输入信号包含直流分量,所以需要电容耦合。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是:10HZ-100KHZ
谢谢!!

网友A(2009-11-22):
无所谓,只是电容的耐压不同罢了

另外提醒下:
电路是和高压共地的哦

楼主:
恩。TKS!!
电路,高压和低压是共地的!!!!这边就是进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B:
楼主请注意:
前一个电路,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

那个电容,似乎可以不用。看不出此电容放在这里目的是什么。

楼主: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由于两个箝位二极管的存在,那么当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是否在同向端以“0”电平形式,使得其同向端没有被悬空??

网友C:
第一个好像没有偏置吧

网友B:
6楼:
绝对不能这样理解。两个二极管中均没有电流。
考虑到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现代的普通二极管此电流极小,但萧特基二极管此电流较大),那就更糟糕,输入端成为不定状态。

楼主:
恩。谢谢各位啦!!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这边选用的箝位二极管,使用的是:MMBF4117这个JFET。将D和S短接作为二极管的负极,G作为二极管的正极来使用。目的是用一般的二极管,其漏电流比较大,而用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其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