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保护电阻阻值如何计算?

楼主(2009-11-22):
附图中R137是如何取值???

网友A:
通常用一个串联电阻即可,具体取值由电源电压和If确定。

网友B:
R137没看出啥保护作用

网友C:
一般光藕发光管: 压降大约1V多点,电流有5mA、10mA、15mA的。

R137还是有点用的,有的光藕灵敏度很高,有R137可防止误触发,取值没什么要求,一般选10k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电阻主要是当流过R113的电流很大的时候,超过光藕IF值时,多余的电流通过R137旁路掉.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D:
R137主要是
1 泄放D26的反向泄漏电流
2 分离(旁路)无效正向电流,误触发。其阻值主要依此要求计算。例如,某“干扰”正向电压到来,由于R137的存在,在光耦中不足产生触发电流信号。其阻值的大小,按抗干扰指标(干扰电压最大)计算。

楼主:
6楼:1\应该是D26的反向漏电流吧?
2\误触发:我想问一下,当有干扰信号来的时候光藕的发光二极管有个0.7V左右的管压降吧.这时也是R137两端了的电压吧.这时需要知道光藕的内阻吧,这样才能算出电阻的阻值吧?说白了俺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E:
如此“保护”设计并不可取,关键是计算取得合适的限流电阻,外加驱动电压大幅过限的保护可用其它压敏斩波或通过合理的电源设计解决。

楼主:
楼主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F:
1。如果只是单向触发信号,完全不需要R137,为什么有人硬是要把它讲出一些道理来。什么分流保护呀,你们设计光耦电路时用过这种所谓的分流保护吗,我是从来没有,因为这也要保护的话,所有的三极管,IC电路等都要保护了。
2.当真的需要这个电阻时,那么很可能触发信号是交流信号,当反向时,虽然有一个二极管反向截流,但如果光耦的反向电阻远大小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时,光耦的反向电压就很大了,有了R137就成了反向降压的作用,所以其阻值只要远小于二极的反向电阻又不至正向分流太多,一般10K左右都行。5K的和话正向分流约近2MA,有点浪费,反正管子的反向电阻很大,你只要远小于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