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1 RGB

楼主(2009-11-22):
手头有个小东西要做,摄像头采集图像,SAA7111解码,
RGB565格式输出,CPLD抽取每一帧320*240像素,
AL422FIFO缓冲,单片机读,然后发送到一液晶屏上
显示,当然是特别慢,就像是电子相册,可不知道怎么
回事,显示的都是些无效的像素点,各位大虾分析一下,
谢谢了!急死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说一下某一部分也行呀,我自己调了好久没什么进展,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哪位用过SAA7111,rgb565格式输出,寄存器配置如何,不知道我是不是配置错了,不过有输出数据,示波器看好像也是数字量

还有AL422FIFO哪位用过,因为我用单片机读数据,然后用串口发送,所以速度很慢,

我是在时钟中断里面,读一个像素,然后发送串口,之后再取下一个像素,是不是读时序有错,一个一个得读,时序不太好控制,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呀!!!

网友A(2012-10-11):
贴出你的图和配置程序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