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用3块595芯片驱动24片数码管?

楼主(2009-11-22):
如何用3块595芯片驱动24片数码管?

网友A:
可以。举例:将24个数码管的A-H并联在一起,接在P0口上,将3个595串在一起,控制数码管的电源即可。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笙泉有MA007,一颗可以代替3颗595.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附件是MA007的说明书,供参考.

楼主:
Great!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