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初始化串口时乱发数据

楼主(2009-11-22):
近日在配置STM32的USART1时,发现在初始化后,只要打开发送中断,程序就会立即
进入发送中断,并且会发个随机数据出来.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我的代码如下:

/*************************************************
*函数:  cfg_usart1
*功能:  配置USART1
*输入:  无
*输出:  无
*返回:  无
**************************************************/
void cfg_usart1(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串口初始化结构体

    //清空缓冲区
    rdy_buf();
    /* Enable USARTx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USART1 configuration ------------------------------------------------------*/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384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Odd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2008-12-02添加
                                           //原因是每次复位后CPOL中的值为0x3xxx的随机值
                                           //导致停止位配置不对,比如初始化时配置成1位停止位,
                                           //若没有此句,则会变成1.5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38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Od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Transmoit compeleted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 transmit data register was transmited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楼主:
补充一句,无论是在开中断之前或之后,立即清中断标记都无济于事.
照样是进入中断程序,然后就发一个随机数据才能正常.
困扰中....

网友A:
有干扰啊,这个很麻烦

网友A:
我是菜鸟,来学习的

楼主:
3L的兄弟,你说的干扰指的是什么?现在进入的是发送中断而不是接收中断.你所说的干扰问题应该只会对接收有影响吧?
我仿真进中断时发现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位被置位了.
在进入中断后,由于此时发送缓冲中的数据是不确定的,所以就将这个不确定的数据发送出去了.
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么?

网友B:
需要发东西的时候才打开发送中断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最后没办法,软件解决的。

网友D:
这应该不是干扰问题,软件问题

网友E:
我有一个项目,把Tx\Rx脚引得比较长,然后连接到排针上,结果经常收到乱七八的数据,后来在Tx和Rx加了10K的弱上拉,就好了。

网友F:
先对发送寄存器写入一个数据,然后打开中断。

网友D:
那发送完后,要发送下一组数据呢,不是要再关中断

网友G:
不要用TC的中断,用TXE的中断。

TXE是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在你要发数据时,使能TXE中断,马上会进入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写DR寄存器,中断标志位就被清除,当DR中数据被送到SHIFT寄存器后,会再次产生TXE中断,在中断中继续写DR寄存器。

持续以上过程直到数据发送完毕,就关闭TXE中断。

网友H:
灌水开博客。:)

网友I:
应该不会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J:
楼上几位为什么说不是干扰的问题?你们怎么排出的?

网友J:
我觉得有可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