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cy8c24423用于电容式触摸按键设计

楼主(2009-11-23):
关于使用cy8c24423用于电容式触摸按键设计,如何搭载CSD模块?

刚接触cypress的单片机,指定了 24系列的 用来做电容式触摸按键。。但是在搭载 CSD模块上 出现问题。。不知如何搭载。。。
谢谢  是否需要外接其他分立元件? 请指教

网友A:
不是要外接电容和电阻么

网友B:
cy8c24423没有CSD模块,你需要用CY21x34或CY24x94系列,这两个系列都不需要外接器件

网友B:
我说的不需要外接器件是指外设,当然,电容电阻是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