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能烧CY8C24123A芯片

楼主(2009-11-23):
我现在有个烧录器,主芯片用CY8C27443.现在可以烧CY8C24123芯片.
有谁能让它支持烧CY8C24123A芯片。

网友A:
你说的烧录器是miniprog吗?只要下载最新的PSoC Programmer就可以烧录CY8C24123A了

网友B:
好像官方有个专用的烧录器,很小,USB转II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那个哪里有下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帮你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最新的了http://www.cypress.com/?rID=38050
以后假如找最新软件,只需要在CY网站首页进入Download Software 就全都有了,呵呵

网友B:
学习了,资料挺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C:
6楼说的真好

网友D:
love_life: 用Prog3.10能更新你的老式的27443的烧写器吗?我也有一个,n久没用了,如果你的可以用,请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你的以前的miniprog也可以更新,没问题,可以看下图,不过我装得不是最新的版本,界面不太一样,不过方式是相同的

网友D:
love_life: 你说的是长方形的PSOC InventionBoard吧?我现在连驱动都找不到了。
你干嘛要让它支持烧CY8C24123A芯片?是不是你的HEX文件是CY8C24123的,现在停产了,
想直接用-A的来烧?理论上,自己编写程序可以绕过sillicon的验证,可以烧进去,
不过由于-A的结构变了,如果有用到模块(特别是模拟模块),可能程序运行会出错。
所以,最好还是重新设计。
Go_PSoC: 这个板子不是miniprog,可能CY不支持了。应该是2004年以前用的简易烧写器。
你有这种烧写器的Driver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没用过你说的烧录器,呵呵

网友E:
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