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下载到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时哪个版本的?

楼主(2009-11-23):
有时候(比如说产品交付10年后),想知道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是什么版本的?

单片机设计时如何做比较好!???

网友A:
程序里面定义版本号.

网友:
有人是在芯片或线路板上贴不干胶,上面写字注释版本,我做的东西都用到触摸屏,所以有两个字节专门显示软件版本。也有人什么都不标示,过一阵子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B:
老x做的每个东东都会挂个Ver.h,里面有这些内容:
code char GC_CLDate[]   = __DATE2__;
code char GC_CLTime[]    = __TIME__;
code char GC_Compile[]   =__C51__;
code char GC_Type[]        = {"******"};
code char GC_Ver[]          = {"2.1-0.4955"};
code char GC_MCU[]        = {"******"};
code char GC_FOSC[]       = {"**.000MHz"};
code char GC_Dever[]      = {"XuWenjun"};
code char GC_OS[]           = {0xd0,0xec,0xce,0xc4,0xce,0xfc,0x00};

然后在菜单里做个选项打印版本、时间等,
编译器会自动更新版本号。时间,万一工地出了问题在家迅速找到相应的版本测试、分析

至于“贴不干胶,上面写字注释版本”,那是工厂的事情,也是必须的。

楼主:
老x做的每个东东都会挂个Ver.h,里面有这些内容:

然后在菜单里做个选项打印版本、时间等,
编译器会自动更新版本号。时间,万一工地出了问题在家迅速找到相应的版本测试、分析

至于“贴不干胶,上面写字注释版本 ...
引用 网友B:

xwj说的是液晶屏吧。液晶屏可以显示版本号。

但是我现在不可能专门为了显示版本号,而单独弄个液晶屏啊!

网友B:
咋这么不开窍呢?
任何能向外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可以啊

网友:
我所见的产品一半数以上没有任何版本标示。需要上电运行时才能看到版本好像也不好,万一那东西坏了就干不起了,还是用不干胶贴稳当,但麻烦,除非量大

网友C:
:L生产没有序列号啊?不排批次啊?

网友B:
7楼,
不管量大量小,都是必须贴标签的。

而且,请注意LZ的题意哦~

网友:
标签肯定是最直观的,民用产品的量大,不成问题,工业用的有些东西量实在太小,很多还是孤品,程序又经常改,用一短时间说不定又要升级,有时竟然需要去客户那里去拷回来,菩萨保佑,希望那玩意当初没加密:'(

网友B:
LS,量大都贴了标签,量小就不能贴???
程序又经常改——改了就不能再贴吗?
再就是:“有时竟然需要去客户那里去拷回来”——你们这公司管理也太混乱了吧???

老x还是那句话:外面的标签和程序内部的版本号必须都有,一个是给外行看的,一个是给自己看的。
你自己设计时缺个心眼,不留后路,能怪得了谁呢?

网友:
公司经历了无数人,做的机器控制估计不下百种,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在现场熬夜调试时老搞不定哪还有闲心去管什么版本问题啊,我们一中年工程师的文件夹:新,最新,最最新...把我笑惨了。我做的东西都有详细版本记录,虽然其中也有很多孤品。

网友D:
给产品加个序列号
发产品前做一张表,序列号做为Key,后面跟上所有的信息
包括硬件软件固件版本,什么时候卖给了谁。中间有无进行过软件升级,以及加密的密钥....
客户出问题只要报序列号就行了

可以说就算公司N年前的一个产品出问题我也能把电路原理图和固件源代码调出来Debug

网友:
恩,是该这样,给每一件出售的产品建立个户口档案

网友E:
0,酱紫啊

楼主:
给产品加个序列号
发产品前做一张表,序列号做为Key,后面跟上所有的信息
包括硬件软件固件版本,什么时候卖给了谁。中间有无进行过软件升级,以及加密的密钥....
客户出问题只要报序列号就行了

可以说就算公司N年 ...
引用 网友D:

我是楼主。
我们的产品现在都用了条形码了,但那只是一个硬件对应一个条形码!!
问题的关键是软件需要升级

看样子得设计板子时,伸出个线头,想知道版本号时,接上个小喇叭了。弄个按钮,一按按钮,喇叭叫道:现在的版本是XXXX年XXX月XXX日由XXX人写的XX.xx.xx版!

或者用串口传,给板子个特殊的信息帧,板子就发送信息给电脑的串口!

网友F:
如果是仅仅是功能上需要改进倒罢了,关键是出了故障,无**常运行时,别说液晶触摸屏了,你给它发串口、压按键,它都不一定吊你,看你怎么办?

网友F:
这什么玩意    无  法  正  常运行 连这都要毙了

网友B:
怎么办?
当然是直接换新的呗~

你的产品不会uhaowu继承性吧?
你的公司不会完全不保留之前的版本吧?
贴个标签就这么难吗?
标签上多写几个数字,就这么不能接受???

网友G:
标签肯定是最直观的,民用产品的量大,不成问题,工业用的有些东西量实在太小,很多还是孤品,程序又经常改,用一短时间说不定又要升级,有时竟然需要去客户那里去拷回来,菩萨保佑,希望那玩意当初没加密:'( ...
引用 网友H:

呵呵,"有时竟然需要去客户那里去拷回来"
这样公司,竟然能活下来,不错不错

网友:
呵呵,是不太正规哈,见笑了,公司开了十几年了,活得还算精神。公司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件命悬一线的事情。我们一工程师跟老板闹翻了,把电脑都抱跑了(包括他用的笔记本两台和一台式机,里面有公司的所有技术文件),由于那工程师也是股东,老板跟他除了拍桌子还是拍桌子。我就一打杂的,平时就做点小东小西,大活都不让我插手的。天啦,这下子真的让人崩溃哈,真不知道老板那段时间咋过的。不过也不知道那工程师哪根筋短路,过了十几天又把一台烂笔记本送回来了,我无意中用软件去恢复那本本,乖乖,所有东西竟然有过短暂的存留,删除的东西完全恢复了。不过一年后那些东西已经被我彻底扔进了垃圾筐,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了
公司以前的东西经手人太多,到我经手时都没什么技术资料留下了,十几年前的产品都还在维修,很多时候明明以前有的程序也因为找不到文件而需要我重新写一次了

楼主:
技术管理很重要啊!

网友I:
程序中写入版本号没什么意义:1,有的产品没有大的显示屏;2,产品有问题时,不可能叫用户在板上焊几要线再连到电脑。。。。。。

唯一能让用户做的是:把电产品拆开,看看电路板上的生产批号是多少,根据生产日期,程序员应该能找到相应日期的程序,然后进行测试

网友I:
程序每修改一次,只需注明:修改日期,修改内容

网友J:
胶 芯片正反面都贴
LCD 串口等都加版本时间等

这样除非芯片被人撬走

楼主:
想了个办法 !! 在用不到的地址写个!

比如说51 ,就在最后一个地址0x80写上版本号!

以后想读的话 就读出来!
咋样?:lol

网友K:
26楼的做法给前面那些大牛们的建议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在芯片中留下信息,自然可以通过LCD,数码管,蜂鸣器,串口……送出来;当然还可以通过编程器读出来。

网友K:
很多机电结合的专业产品的确是不需要保密的……我以前公司的产品,程序几乎都是0优化不加密的……老外的产品甚至给了一千多页的书来说明里面的程序结构,原理……当然核心的就别指望了

楼主(2011-04-21):
老x做的每个东东都会挂个Ver.h,里面有这些内容:

然后在菜单里做个选项打印版本、时间等,
编译器会自动更新版本号。时间,万一工地出了问题在家迅速找到相应的版本测试、分析

至于“贴不干胶,上面写字注释版本 ...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

这次我也这么弄

网友L:
把版本号用二进制编码的方式存在片子里
通过多个IO口输出这一二进制码复查...

网友M:
这当然先要定义了,然后通过直接显示,或通过接口读出来再显示

楼主:
老x做的每个东东都会挂个Ver.h,里面有这些内容:
code char GC_CLDate[]   = __DATE2__;
code char GC_CLTime[]    = __TIME__;
code char GC_Compile[]   =__C51__;
code char GC_Type[]        = {"******"};
code char GC_Ver[]          = {"2.1-0.4955"};
code char GC_MCU[]        = {"******"};
code char GC_FOSC[]       = {"**.000MHz"};
code char GC_Dever[]      = {"XuWenjun"};
code char GC_OS[]           = {0xd0,0xec,0xce,0xc4,0xce,0xfc,0x00};

然后在菜单里做个选项打印版本、时间等,
编译器会自动更新版本号。时间,万一工地出了问题在家迅速找到相应的版本测试、分析

至于“贴不干胶,上面写字注释版本”,那是工厂的事情,也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B:

也按照高人的做喽  现在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