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CD偏置电压

楼主(2009-11-23):
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在做CCD的驱动,需要的偏置电压比较多,有  +28V,+24V,+18V,+17V,+4.5V,+3V,-5V,
请教各位有没有推荐的电源芯片,我看了TI公司的LM317,可以输出+1.2V到37V的可调电压,但是这么多偏置电压我该用六片吗?是不是太多了啊,哪位高手有更好的建议还望指点一下啊,谢谢啦O(∩_∩)O~

    感谢各位的回帖帮助,这个芯片的偏置电压的确够多,我把datasheet传上来大家看看帮忙出一下主意啊,多谢啦O(∩_∩)O~
    还有就是不知道各位做CCD驱动时用的是什么时序驱动芯片,这个芯片需要的时序也够多的,打算采用DS0026,可有个问题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控制DS0026使它输出我想要的时序高低电平,还想用过DS0026的给指点一下啊O(∩_∩)O~
很感谢各位高手的热情回帖O(∩_∩)O~

楼主:
我凑够10分给你们啊O(∩_∩)O~

网友A:
因为很多偏压都只需要很小很小的电流,所以大多都是用二极管搭个倍压电路,然后稳压即可;
对于3.3V等较大功率的一般用DC2DC(开关电源)

建议你先去找别人现成的方案、设计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您做过CCD的驱动吧,我那个CCD芯片资料上找不到所要求的电流,一般CCD所需要的电流多大啊?

网友B:
我做过CCD的偏压,
sony的,
楼主,为什么你需要的偏压那么多,
我那时只需要两个偏压啊,
+15V和-8V,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
没那么多偏压啊。

网友C:
CCD芯片上是找不到的,
应该是在配套的垂直驱动芯片上找。

网友D:
楼主用的哪款CCD,
我用的是sony的ICX429ALL芯片,
有一个配套的CXD1267AN,
如果一样的话,联系我,
我可能能帮你。

网友E:
CCD为什么要那么多偏压,因为就需要那么多偏压。有势阱深度偏压、衬底偏压、输出电荷放大器的偏压、水平驱动偏压、垂直驱动偏压、清除信号用的偏压。一般CCD只有水平驱动部分要的电流大点,其他的各个偏压要的电流都很小。
一般的CCD型号都有配套的驱动芯片,可以找下,这个芯片一般可以提供各种偏压。
给CCD的偏压最好不用开关电源,否则图像上就可能出现条纹或是干扰。
CCD的偏压对图像的质量有影响,不同的偏压图像亮度和清晰度都有点差别,但不是特别明显。
CCD的一些偏压都是可以拿电阻和三极管设随电路分出来就可以了。我就这么干过。
做CCD最关键的就是驱动的时序,AD转换,和电路板布板。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CCD型号,能否发上来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偏置电压确实够多的,用的是E2V的EMCCD97,跟普通的CCD有点不同,所以偏置电压比较多。
你的时序驱动用的什么芯片啊,能输出(-5,+7),(0,+12)的时序吗?用过DS0026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配套的垂直驱动芯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sony的,谢谢哦O(∩_∩)O~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用的也是sony的,
貌似sony的datasheet要比你用的这款CCD的好,
介绍的更详尽,
呵呵,
我看过你的datasheet了,帮不了你,呵呵。

网友C:
刚看了一下你的CCD97,
是emccd啊,
微光成像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微光成像的:)
驱动还是跟普通的差不多吧,你用过的时序驱动芯片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也谢谢你哦,祝你天天有个好心情O(∩_∩)O~

网友F:
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G:
提供一个选择:
ONSEMI
NCP1406  可以实现极性反转, 降压、升压,最大可以输出25V/50mA

LINEAR
LT3487        双通道输出,负压可输出-8v, 正压最大可输出28v,专门给CCD, TFT提供偏压的芯片;

如果体积不是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on semi的MC34063,可以实现极性反转, 降压、升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指点哦O(∩_∩)O~
我查了LT3487是"用单节锂离子电池产生 45mA/15V 和 90mA/-8V 电流"最大只能输出+15电压啊,我需要最大+28V啊

网友G:
说明你看得不够仔细,或者E文的理解能力不行

网友F:
刚开始吧

网友E:
以前一直想找做CCD的同行,没找到,现在这里发现这么多啊?感觉大家联系下,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H:
凑个热闹

网友I(2009-12-29):
偶也在用这个CCD97,但是很多东西感觉E2V的datasheet上说明的不是很清楚,比如,CCD97的功耗,偏置电流的大小,还有驱动脉冲的电流大小等等的~能否和你交流交流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CCD偏置电流的大小是哪个数量级的?大概是几十mA?还是几mA?

网友G:
偏置电压一般就是十几mA; 在CCD, h driver, v driver的datasheet上可以看到。

网友I:
偏置电压一般就是十几mA; 在CCD, h driver, v driver的datasheet上可以看到。
引用 网友G:

:D 多谢了~CCD97这款芯片上这些东西都没有提的

网友J:
我的 sony   icx412 aqf    看datasheet 时序驱动没看懂 知道的 指点一下吧

网友G: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看看kodak的CCD资料对比一下,应该会明白一些。

网友K(2010-02-22):
sony的ccd datasheet说的太简单呵呵

现在在做kodak的 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不清楚 要多请教 大家 ;)

网友K:
对了 也请教一下

能配合Kodak ccd的v-driver 芯片 有哪些

知道的兄弟 说一下吧:)

楼主(2010-04-28):
回复 网友D:

你好哦,想请教下您用的是ICX429ALL+CXD1267AN?  现在也想用SONY的,可是datasheet上只提供了垂直驱动芯片啊,那水平的呢?比如您 用的CXD1267AN不是只能提供垂直驱动吗,您是怎么解决水平驱动呢?谢谢啦O(∩_∩)O~

网友L:
CCD的电压可真多,设计起板子来肯定比较复杂

网友M:
到源码那找点资料

网友G:
回复 楼主:
水平驱动3.3->5V的可以使用SN74ACT04, SONY的评估板上就是用这个芯片。

网友N:
SN74ACT04确实不错

网友O(2011-12-16):
有些偏执电压是不需要外部提供的吧?比如我用的sony这一款。

网友P(2017-11-24):
你好,大哥,我也在做你这一块芯片,请问我输出的OSL为什么直流偏置电压由之前的20几v变成了4v?求道友指导一下呀

网友Q:
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偏执电压的则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