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提高tiny13开机速度(上电复位)

楼主(2009-11-23):
小弟刚毕业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一个任务,使用的是tiny13v单片机。系统供电大约为2.9V,目前的系统上电到CE选中大概需要200US才能读数据,选的是内部时钟9.6M,请问有什么办法缩短这200US的时间?

楼主:
还有我用tiny13A代替tiny13v之后,烧写器提示烧写成功,但是实际无法读取数据,而tiny13v的话都正常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iny13V只能用I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