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监视USB接口的数据?

楼主(2009-11-23):
要求USB2.0,全速,上位机和打印机做数据交换,要求用另外一个USB接口监视数据~
或者用其他什么方式监视数据~~那位大侠做过?
就像232通信上位机监视数据一样~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用其他的方式行吗?反正要监视一下USB数据,理论上行不行?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自己上搜索引擎,搜索“USB+抓包”

楼主:
先谢谢3楼的,网上下了个USB抓包程序,应该是源码下载器.EXE,不知道怎么用?
是不是下错了?我是在百度上搜索的~

网友B:
你找个是这个吧,我是冲你的5分来的哈,不给5分砸你家玻璃:lol

网友C:
下载一个BUS HOUND就行拉~~~~去圈圈的blog里找找,或许有哦。 BUS HOUND 5.0的

楼主:
5楼的,我家玻璃是防弹的,你来砸我用弹弓打你PP!分有很多哦!
我下了个USBTrace,居然要注册~马上换USB HOUND 5.0!

网友B:
5楼的,我家玻璃是防弹的,你来砸我用弹弓打你PP!分有很多哦!
我下了个USBTrace,居然要注册~马上换USB HOUND 5.0!
引用 楼主:

我5楼的附件就是BUS HOUND,里面有**方法
我说的分是你的悬赏分,结贴的时候给的:lol不是你刚才加的这个

网友D:
USBtrace这个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