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电路

楼主(2009-11-23):
功能简介:DC12V的输入,左边部分(未传)是一个78L05,实现5V的输出,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按键可以选择定时触发IC选择定时的时间.最右边(未传)是一个继电器并一个二极管串接8050的C极,那几个LED充当显示灯.
详细问题,请见二楼.

楼主:
人物特征:
本人现在对电子处于一种"虚"的状态,总是在些关键的地方卡住,所以需要各位朋友帮忙,在此,绝无半点作秀之心,希望斑竹,大刀们手下留请,同时,更请各路侠士拔技相助,也可让小弟我活着走出峡谷,正式进入电子绿洲啊:).

楼主:
再次说明一下啊,那个开关是继电器的开关.
问题如下:
1.RJ1,RJ2是否是继电器的参数,连接在PIC上有什么作用?
2.R10,R11是否上拉电阻?
3.按键是否可以控制8050的工作,从而控制继电器的关断?如果是,能说明原因吗?如果不是,能说明到底是什么在控制继电器?
请求回答完毕.

网友A:
RJ1我看好像是传感器之类的东西,RJ2是可调电阻!
R10,R11可以肯定 的说是上拉电阻
按键就是输入信号,至于控制什么程序随意,既可以控制继电器的动作,也可以控制LED.......等等。控制继电器的是那个输出脚,也是由程序定的,可以是按键的输入信号,也可以是我认为的传感器信号,也可以是程序里的时间计时,也可以没有理由的.......等等 。

网友B:
RJ2可能是CDS光敏电阻,RJ1是电位器,实现光控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