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源高手帮我看一下

楼主(2009-11-23):
我们最近设计一个开关变压器,反激式的
用EE25骨架

二次侧电源有: 绝缘的有5V  +15V  -15V  24V
                      不绝缘的有17.5V

反馈电压我应该选哪个,开始设计选的5V  但是24V接负载时,其他电压变化很大。感觉5V太敏感

我想请问: 1:馈电压一般怎么选择,有什么依据呢?
            2:像我现在这个电源应该选择哪个电源作为反馈呢?

网友A:
多路输出的电压反馈取样原则

原则1:那一路负载长期重载,就从那一路取反馈;
原则2:如果不止一路长期重载,则比较每一路的 功率*电压,乘积最大的一路最佳;
原则3:如果工作中各路的负载都变货严重,那就都取样,做加法。

网友B:
还加几条:
1)以输出功率大的取样,比例也多取点
2)变压器可以采取串的方法,例15是在5的上面等方法
3)一般一定要加死负载,
4)如果再不行,就再加DC TO DC 芯片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