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型产品能通过以太网更新固件吗

楼主(2009-11-23):
stm32产品线支持IAP功能,手册上讲可以通过任何通讯协议来更新程序。那互联型产品能不能通过以太网远程来更新程序呢?

网友A:
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软件安排实现。

楼主: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可否给点思路做个参考,谢谢:)

网友B:
你的芯片里面至少要跑两套程序
A. 用来更新固件
B. 正常工作的

平时工作时用B
需要更新时需要能从B转到A,用A来更换B

楼主:
可不可以利用串口转以太网转换口(usb转以太网转换口),然后用st公司的USART IAP(usb DFU)更新?

网友B:
如果有办法能远程进入st公司的USART IAP(usb DFU),就可以

网友C:
自己把ST提供的例程改改就可以了。
不久前刚做了个联网型万能红外遥控器,做好了远程升级,没有其它功能就先发到现场安装了,以后有空了再逐渐完善功能。

网友D:
应该可以,软件做好就可以了

网友E:
当然可以,就是IAP的,并且难度并不大
前提是你把TCPIP的协议栈都摆平了,这才是重点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这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以前没弄过TCPIP协议,:)

网友F:
很有创意,当然也很有难度了

网友G:
难度不是很大吧

网友H:
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

网友I: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楼主:
是一个产品所需,产品要销售到国外,所以如果能实现远程更新程序的话,以后也会省很多事情。如果各位有做过相关项目的,能提供点具体思路。拜谢。

网友C:
你可以研究一下流明的以太网升级例程,全部源码都有,体积也很小。

网友J:
支持,以太网升级确实有实际意义。流明S8962有这个功能。听说还支持USB升级,没用过,那位先列先搞好造福我们后代。

楼主:
流明那个以太网升级也只是针对本地LAN局域网的,如果是远程的,可能会更复杂。但是,这样的功能对产品来讲,确实会是福音。所以,希望大虾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K:
哪位能把源码贴出来共享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L:
有源码的贴出来,也可以大家参考下,自己做确实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