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这单片机的OSC1与OSC0直接当IO口用?
什么时候可以这么用呢??晶振是不是直接用内部的呀??
菜鸟不太明白

楼主:
好像其他厂家的单片机的晶振脚是不能当IO口用吧??

网友A:
AVR的MCU,晶振脚也可以当IO用的,还有不少...

楼主:
什么时候可以考虑不用晶振呢??????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时
成本要求严格时
你学习使用片内振荡器时:)

网友C:
芯片的管脚复用功能,这一点在中颖单片机上体现的很突出,处理电源和地两个管脚外,其他的都可以复用,
需要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