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联惯导系统为什么不采用角度传感器

楼主(2009-11-23):
看了一些论文,发现采用陀螺来测量角速度,通过积分来得到角度
为什么这样搞
用倾角仪测量角度不好吗

网友A:
倾角仪???
那你测那个角度呢?

而且在空中可是没有参照物的哦~

网友B:
载体如果存在加速度,那么载体的加速度和重力加速度相叠加,此时你怎么把重力加速度分量提取出来做参考呢?
     即便是重力加速度,在不同纬度也是不同的,并非完全指向地心。

网友C:
用陀螺来测量角速度不需要参照物,特别适合航天航空领域
倾角传感器测量静态重力加速度将其转换成倾斜角度,适合地面设备的姿态测量

网友D:
"采用陀螺来测量角速度,通过积分来得到角度":
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C:
角速度积分得到角度,这是简单的数学原理啊

网友D:
我是说陀螺是如何测量角速度的?

网友E:
一个物体旋转的时候,有向心加速度...测量这个向心加速度就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倾角仪应该测量的是相对于水平面的夹角吧(垂直于重心线的那个面)?
主要的问题是你从角速度积分得到角度的话,你要知道从什么位置开始积分吧,又就是从某个参考点开始对时间积分
另外,如果频繁晃动的话,会带来不少的累计误差呀
chunyang大哥是学飞行器设计出生的,对惯性导航应该比较了解,希望能给分析分析
嗯 ,我虽然不做捷联惯导,不过最近在做一个平台式惯性导航平台,希望对这方面有所了解

网友F:
陀螺基本原理就是科氏效应
旋转体偏转时会产生科氏力,使它进动而不是“倒下”,也就是具有保持角位置的惯性
当转子高速转动时,就具有很大的转动惯量,具有抗拒方向改变的倾向
设法把转子浮(液气磁)起来,它就不会随载体(飞行器、船舶……)转动,而保持初始角位置,就可以把他作为参考,判断先有角位置
……

网友F:
倾角仪依赖地球,要求平台自身没有加速度、转动等
而且,倾角仪只能测2轴的角度,而陀螺可以测3轴角度,可以知道前进方向的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