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的电路可以放大0.1uv的交流电压吗

楼主(2009-11-23):
请教各位:刚参加工作,要设计一个能放大0.1uv的交流信号,下面的那个图仿真不行,大家能给意见吗?

网友A:
这么弱的信号,恐怕全淹没在噪声里面了。

楼主:
恩。老板让研究那就整备
我也没办法呀
工作不好干啊!

网友B:
用OP07  难啊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问彭学建

网友D:
0.1MV应该没有问题,0.1UV,没有想过。

网友E:
OP07自身失调电压和噪声都太大了。

网友F:
0.1uv?这么小的信号。

楼主:
:'(
看起来还真不好整啊!!

网友G:
这个光理论没用的,现实处理很复杂,要下很多手段

网友E:
MAX4238-MAX4239 VOS=0.1微伏

网友H:
建议上ADI、LT、NS的网站看看,匠医学和仪表的放大器件。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你要先确定需要多少个nV/SQRT(hz)噪声的前级放大器,然后是系统的低噪声设计,电源抑制比要做得很高,不然,光电源纹波就把给淹了

网友I:
看起来还真不好整啊!!

网友J:
0.1微伏相当于6个电子存在10皮法的电容上.

国际顶级一般只做到0.002微伏,需要非常规的手段和系统及专门的技术.

你的这个信号源的基本特征清楚吗? 不清楚的话,先要弄清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的信号就是50HZ的工频信号。
回复 网友J:
现在主要是用带通滤波电路实现信号放大。下面的是第一级滤波。现在用的是两级能实现1uv的放大。(没加前级比例放大)如果加上三级电路就震荡了。或者前级的比例放大倍数大了也震荡。

网友E:
仿真和实际情况差很多呢!不信你可以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J:
仅考虑输入回路受到的工频干扰,就足够你头痛了:

1,  假设环境工频220VAC50HZ通过10000M欧泄漏电阻对2K欧R1的分压44微伏!
2,假设环境工频220VAC50HZ通过0.3皮法分布电容流过2K欧R1的压降44微伏!
3,假设环境50HZ电流磁场对输入回路磁通面积的感应电势?????

即使一根1米长的导体仅以10厘米/秒速度在地面上运动,地磁场可使之产生5微伏!

微弱信号检测要考虑的事很多,一言两语说不清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这个贴子,建议加精

网友K:
这个东西是不是诱发电位产品上用的?
   一般的处理方法是:使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光隔离,然后采集后进行同步叠加,配合一些特殊的算法才能够的出来的哦。
   人体的听觉诱发电位的幅度大概是0.1uV~1uV,这个级别的信号是可以用办法做的。但是效果不见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只是个检流计。效果也不用很好,给个0.1uv的电压,检流计指针能动,不震荡就行。

网友L:
0.1uv??我用仪用放大器AD623/620可以放大Mv级别的电压,这个UV的。。。。:dizzy:

网友M:
1.噪声会淹没信号
2.放大器放大倍数太大
3。可以试试同步积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的建议不错,我用学到了知识!

网友N:
lz这是传感器吗?测50Hz的,这么低的灵敏度,不可行,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O:
如果知道信号的相位 就用锁相放大 不知道用同步积分器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看看信号处理检测

网友P:
这个超级微弱信号的检测放大,不是一般的难哦。
微伏就已经很难了,你还0.1uV,以楼主的电路是肯定不行的。

老彭说的对,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两个电路一两句话可以搞定的。

网友O:
最烦哪些整天吹的神乎其神的  不是说没有难度 但故意说的很玄 装神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