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并联问题,

楼主(2009-11-23):
做了个11~15V转5V/10A的DC-DC电源,
采用两个DC-DC芯片MP8666的方法,
请问下,我输入的EN/SYNC脚输入个1M的时钟,使两个芯片开关同步。
我这样的方法比起单个PWM同步整流不够好,
但是已经做了,不知道我这样做实际使用会有什么问题,

芯MP8666手册

网友A:
任何元器件均不可能完全一致,你这样做,结果是两个芯片输出电流并不相等。

楼主:
均流问题没办法了,好在我也不满负荷使用,
而且是峰值电流10A,平时7、8A足够了,
DC-DC的上管和下管假如不能完全同时开、关,那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最好是能错开180度,这样输入电容的负担小一点。

网友C:
需要做均流, 因此建议改用两相控制器

网友D:
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两路输出端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再并联,这样的话,如果不同步,或者另外一路损坏,也不会影响另一个电路。

网友E(2021-07-02):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错开180度,这样输入电容的负担小一点。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