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 MSD例程带TF卡做u盘,你们读写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2009-11-23):
我的用48M主频,速度不到200K字节每秒。

有什么办法改进速度?usb端点双缓冲?增加TF读写缓冲区?

你们测过速度吗?

我用2M的pdf文件测得。

楼主:
重赏之下,没人理我?

网友A(2010-01-13):
我的才做到了50K,是用查询方式的!时钟只能用12M  时钟高了就出错!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B:
我的400KB/ 秒(没有做双缓冲)
用的是SD卡,SDIO,DMA方式

有空了改成双缓冲,到900KB/S应该不行问题,SD卡在读卡器上面可以到几M/S的

网友A:
搞了几天都提不了速!现在做毕业设计用,能不能给你的代码参考一下啊?
我的邮箱421290949@qq.com

网友C: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
引用 网友C:

200还不错啊……

网友A:
现在做毕业设计用,能不能给分代码参考一下啊?
我的邮箱421290949@qq.com

楼主:
无雪:我用的就是st的例子,除了72M时钟改成48M没有修改的效果.

aozima:可以报一下你的存储卡型号吗?我用的2G的金士顿

网友B:
KINGMAX SD 128M
SANDISK  SD 12M
KINGSTOR SD2.0 4G
KINGSTOR SDHC 8G
都有,因为没有做写缓冲,所以,4G的写速度反而慢了.
另外,SDHC还不完全正常,写有问题,没空去查.好在用得不多(在STM32上面)

网友E:
我用NAND FLASH做U盘都有200多KB每秒

用SD应该不只这个数吧

NAND要擦除和写回,操作比SD要麻烦多了

网友F:
我的也很想改进速度

网友G:
楼主的重赏在哪呢,呵呵,用SD卡肯定要方便很多

网友H(2010-08-25):
提升速度的关键在于操作SD卡时SPI速度的处理,初始化和命令操作时SPI速度降低到几百K,读写数据时SPI速度提高到几十M,这样可以有效提升U盘读写速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