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结构体数据紧凑对齐

楼主(2009-11-23):
DSP, AC, ck, DM, ST
dm642 ,数据通信,
发送结构体数据,怎么才能告诉编译器,
该结构体使用数据紧凑对其,
而不是自动对齐,导致发送数据出错
比如 在VC 环境下有
#progma   pack   (1)
struct{}
#progma   pack   ()
在dsp下是否也有类似功能,
=====
后者有其他解决办法,简化数据操作

网友A:
为了提高程序的可移植性,建议你把结构体设计成32bit(4byte)整数倍; 如果中间有非32-bit类型,那么放几个同类型的成员,组成32-bit的整倍数,这样就不用编译器的directiv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