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接支持1.8v的串口线

楼主(2009-11-23):
芯片串口是1.8v,想直接连电脑上~~
有现成的线也可以,或者比较好找的芯片也成~

介绍一个~3Q

网友A:
干脆AT917S64做一块USB2UART的

楼下继续

网友B:
用三极管搭,2毛搞定

楼主:
用三极管搭,2毛搞定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么干,搞芯片的都不要活了~

网友B:
串口接口芯片无非是电荷泵+电平转换

用三极管足够了,和pc连,电荷泵也不用了,直接窃电

网友C:
的确是用三极管够了。

网友D:
速度不高,产品够山寨,就上三极管,否则就去MAXIM找232接口芯片。

楼主:
找到了~~~max218感谢ls~

楼主:
咱不差钱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