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T-LINK在IAR5.40下面访真,常常出现堆栈易出

楼主(2009-11-23):
请教,我用ST-LINK(3合1板)在IAR5.40下面访真,常常出现堆栈易出的错误,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把程序屏到只有几句话,也不行,但并不是每次到这样,大概10次中有5次吧,一旦出现,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连上访真器,堆栈我已改大了,还是不行
Mon Nov 23 17:39:24 2009: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5632 bytes used out of 5632).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楼主:
香版主,能帮一下忙吗?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IAR会将堆栈里的数值进行初始化,在每一次从运行状态切换到调试状态时,IAR都会读取堆栈里的数据,并与初始化的数据比较,如果堆栈里90%的数据已经不是IAR的初始化值,就会出现上面的警告。

网友B:
如果使用了OS,禁用STACK插件。

如果没有用OS,说明程序本身有问题。

楼主:
没有OS ,很小的程序。是否只要JTAG通信收到干扰,我的JTAG线比较长,JTAG通信不正常,就报这种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