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遥控玩具车的遥控方法

楼主(2009-11-23):
前段时间买了个车模搞比赛,没参加上,车子就浪费了,所以想弄个遥控的玩玩,等考试完了就来弄。所以现在这求教下方案
    红外的肯定不行吧,感觉那个要一直对方向这才行
  查了很多资料,看那个玩具车的遥控好像不用那些专用的无线通信芯片吧,说是只要鞋电容电阻就能实现无线电发射和接收,但是讲得很模糊,没太看懂,主要是没这方面的知识
    他说好像只要个解码的芯片就行了
    大家(特别是t叔和x叔)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推荐个芯片,我去找资料
    有效距离几十米就足够了   先谢谢啦

楼主:
X叔,你人呢,赶快现身啊:'(

网友A:
搞个无线控制啊,发射器用一个专用编码芯片,小车用MCU做一个接收控制小的系统就可以啦。

网友B:
2262 2272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士兰微还是兰士微啥的公司,很多专用的小车遥控芯片

楼主:
嗯,谢谢ls几位了,我查过好多东西,编解码的应该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来把他通过无线发送出去,这方面太薄弱,所以想找点资料看看~

楼主:
哈哈,5L 大哥说的那个貌似不错,好像无线发射的电路也是集成在这个芯片里了  是么?

网友:
那没有集成,得自己弄

楼主:
好,我已经查到一部分了,发射要靠lc振荡电路

网友B:
你不如去买个2262现成的模块,懒得去调了。一二十元。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提议,先弄着吧,到时候弄不出来就去买~~

网友C:
CC1100模块也不错...

网友B:
1100的价格高了,再说已经停产,替代型号为CC1101

楼主:
我又在想,能不能不用编解码芯片,因为这个控制总共才几个状态,能不能在发射电路上用单片机控制脉冲,然后根据收到的脉冲间隔或者数量来进行判断数据~

网友D:
用无线遥控

网友E:
如果要求的功能简单仅触点的闭合及断开的话,去买对现成的遥控模块即可;要求复杂遥控功能的话需引入MCU做控制,这时需要无线数传信道,也有很多现成模块可选择。

楼主:
呵呵 先谢谢chunyang大叔也来说两句  不过我想用电脑发控制  所以发送端应该也要mcu  车上也得要mcu吧  难道简单的控制不需要?  只要车能前进后退转弯即可

网友E:
前进后退、起停等都是简单的开关信号,但转弯就要看是固定角度的还是可变角度的了,如是后者最好使用MCU来进行控制,顺便还能做做调速什么,这时需要使用无线数传信道来做遥控载体。

楼主:
必须得用无线模块吗  我的想法是  用单片机控制发送端的波形  接收端将这个波形整形成矩形波后  根据脉冲个数或者间隔进行区分  就像红外控制那样   可行么?

网友E:
当然不是必需。控制信号可以用多种编码,但这些编码总的有载体,用红外当然可以但有方向性,不如无线信道使用便捷,当然,就算是有线传输的线控方式也没什么不可以,区别仅仅是覆盖范围和方便程度。无线信道你可以自行制作,也可以购买成品,这由你自己决定。

楼主:
OK
谢谢春阳大叔,我基本上明白了一些了~

网友:
要是距离不远  红外的也0可以吧

网友E:
当然用红外的也可以,只是有操作方向性,须将发射头大致对准接收头,特别是在室外。

网友F:
可以用2272  2262
这样就省下写程序的了

网友G(2010-01-18):
不用无线模块的话 天线部分你要自己做 还不如用无线模块简单,尤其是对没调过无线的。

网友H(2010-03-12):
用单片机,加无线串口!用电脑控制,在用VB编写个上位机软件键盘控制!连接因特网远程控制!接个无线路由用手机的WIFI控制!

网友I(2011-03-18):
楼主可以用蓝牙来解决,用电脑加蓝牙适配器,小车上放一个蓝牙串口,这样室内10m左右都可以控制。
具体联系我 QQ:137148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