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讲讲DPLL的原理?

楼主(2009-11-23):
尤其是DCO部分的,大家来讨论下:D

网友A(2011-09-29):
锁相环的工作原理 上百度搜一下 这方面的基础的电路树上都有介绍 还有拓展 有些部分还是要你自己去理解的 主要还是由实现功能的pfd和vco来实现
鉴相器利用输入和反馈的相位差(Vin-Vo)来生输出电压【】V
利用这个输出电压控制vco的输出频率  当Vout等于输入即当鉴相器的相位差为0的时候输出趋于稳定锁相实现。 当让pfd和vco之间还是要有一个滤波器

网友B:
2楼说的是PLL不是DPLL。DPLL是动态调整数字延迟链的切入点,延迟链要对温度变化有个校正的实现。
DPLL的噪声大一些,但不需要VCO。还有一个办法是小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