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9通讯线选择问题

楼主(2009-11-23):
如图,用489,一主多从(可多置10个分机以上)波特率>19200,每个分机接口的地方是通的,就是说主机TX+ TX-接所有分机的RX+RX-。室内用,现场电子设备很多干扰不小。想请教用什么通讯线。搜索过的厂家全部没有详尽参数,用普通电脑局域网的线行不行?

楼主:
等待高人指点。(虽然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A:
100欧的屏蔽双绞线都可。

网友B:
采用带屏蔽的5类双绞线比较方便。

网友C:
通用型现场总线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咨询: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