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8C22x45

楼主(2009-11-23):
请教:CY8C22x45 是在PD5.0上开发的吗?

网友A:
CY8C22345可以

网友B:
CY8C22x45 可以在PD5.0开发,所有PSoC1系列都可以在PD5.0开发

楼主:
那现在这个IC有出来不?

楼主:
再问一下,这个IC的CSD2X,同之前的CSD有什么差别不?看了DATASHEET有Single Channel,Double Channel,不怎么明白.

网友B:
CSD2X是双CSD ,增加了扫描速度,当然,设计的时候,你可以选单CSD,也可以选双CSD,有一个网络研讨会你可以看看:新一代CapSensePlus:集成触控和主控的优越表现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8905

网友C:
8楼兄弟的链接不错

网友B:
楼主,有一个很好的关于CY8c22x45的**,你可以看一下
http://article.**/CE/Overflow_detection_design_for_electro_magnetic_furnace.htm

网友D:
嗯,两个链接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