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接模拟信号输入的保护问题。

楼主(2009-11-23):
数字电路中,比如485或者can通信之类的,在电路板与外界总线连接时往往加TVS以防止瞬间的能量损坏器件。以太网是有隔离变压器,也起到保护作用。模拟信号输入往往先经过运放的变换再输入到AD,外界的模拟信号输入到运放或者直接接AD,怎么保护?也是加TVS?如果长时间的高电压TVS也没有用,且超过运放所允许的电压范围会损坏器件?怎么处理这个输入端?

网友A:
如果速度低,前面串个足够大的电阻,电阻后面加两个二极管分别钳位到GND和VCC
高速的你还想加什么保护的话,参考示波器了

网友B:
2楼要是多说几句 俺就可以参考你了 呵呵

楼主:
示波器探头可以人工选择的。实际电路接上就要工作的。你说的低速串电阻应该会影响信号的变换吧。

网友A:
这个图的特点是抗打击能力极强,短时间内接个380V都没什么问题的。
至于实际应用,肯定要根据你的带宽要求修改参数了,设计电路就是个折中的过程

网友A:
图中MMBD4148SE下方的那个二极管实际上是左负右正的,估计是画图的时候画错元件了。

网友C:
这个电路响应速度不会很快,要远低于二极管开启速度

网友D:
如果长时间的高电压TVS也没有用,且超过运放所允许的电压范围会损坏器件?怎么处理这个输入端?

认栽就是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