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烧写代码问题

楼主:
我最近做了一个9260的开发板,用的A版本的芯片,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JLINK能识别到内核,但是发现18.0592M晶振没起震,我的板子上有2个SDRAM,一个NORFLASH,和一个nand flash 。我用wigger 没识别到内核,请教高手指点!!如果有高手辅助我调试OK,我愿意赠送一套9260开发套件!  我的QQ 623696982高手指点!!!

网友A(2009-11-23):
先接根串口线看看调试串口有没有字符输出,注意跳线选择。
一般只要焊接正确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是新焊接的,代码都不能烧写,怎么会有数据出来呢??老兄留个QQ吧1!

网友A:
1-仔细核对每个管脚是否画正确了
2-测量1.8V和3.3V是否正常
3-设为从BootLoader启动,检查跳线是否正确
把串口助手波特率设为115200,通电后就会收到“RomBOOT>”的

这个和你外面接的SDRAM,PHY什么的都无关

网友B:
晶振没有起振,不是晶振坏了,就是电源有问题,另外串口是从芯片中引出来的,一般情况下,电源没有问题,启动模式正确,就能从串口中读出数据来。你的启动模式是nandflash,还是norflash,这个就和芯片中的启动的模式的那几根线有关系??你可以看看,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几根线的电阻拉高拉低也要注意。

网友C:
现在还有A版本的芯片吗?奇怪。

网友C:
但是发现18.0592M晶振没起震??
“是18。432M的晶振。”

网友C:
第一:先从内部启动,测试NAND启动是否正常。
毕竟你这里有NAND FLASH。

外部启动是采用NOR ,但是NOR 比较麻烦的是接口不统一,需要先配置时序才可以访问。

网友C:
1-仔细核对每个管脚是否画正确了
2-测量1.8V和3.3V是否正常
3-设为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SAMBA是否识别
把串口助手波特率设为115200,通电后就会收到“RomBOOT>”的

总结的几点确实不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关键, 大家一定要注意,B版本的AT91SAM9260,必须外置32。768K的晶振。

楼主:
收到了ROMBOOT>  朋友!!但是晶振还是没起震,为什么呢!!电压也是正常的!!

楼主:
USB也识别到了,我的示波器最近老是出问题!难道示波器坏掉了???因为我还没测试出波形!!

网友A:
剩下的就是仔细核对管脚了,无误后,把9260,flash等芯片管脚重新拖一遍。

网友D:
可怜的娃儿,别着急

楼主:
现在,我的测试OK了,我焊接好后,开电,串口打印出ROMBOOT,然后识别到USB我通过USB烧写了一个bootload 到nandflash 去,然后就识别不到USB了,而且在烧写之前,我都初始化SDRAM,NANDFLASH,NORFLASH,都正常了,请教各位指点,我现在想修改bootload 怎么烧写呀!!谢谢!!

网友E:
正准备使用9260,学习

网友F:
用amba呀,串口/usb两用的烧写。

网友F:
注意跳线,可能你没进入内部ROM状态。跑你自己的程序去了,当然usb就不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