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64访问外部RAM求教?

楼主(2009-11-23):
弄了很多天了,MEGA64访问外部RAM都有问题,连ALE RD WR信号一个都没有,用JTAG仿真,把程序烧进去也一样,请教大家:程序如下: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lib/avrlibdefs.h>
#include<avrlib/avrlibtypes.h>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delay.h>
#define xram_addr 0x1100
int main(void)
{
u08 *p;
u16 count;
p=(u08 *) xram_addr;
PORTA=0XFF;
PORTC=0X00;
/////////
DDRA=0X00;
DDRC=0XFF;
/////////
sbi(PORTG,PG0);
sbi(PORTG,PG1);
cbi(PORTG,PG2);
DDRG=0XFF;

sbi(MCUCR,SRE);

for(count=0;count<600;count++)
   {
   *p=0xaa;
   p++;

   }
   while(1){;}
//while(1){;}
}

网友A:
貌似初始化有问题
我用总线方式,和I/O模拟方式都试过,可以正常读写外部RAM,flash!

网友B:
感觉乌七八糟的:L
想帮忙都帮不上,我也是AVR初学者
前几天才写了个mega64读写外部ram的测试函数
按照ram手册时序些,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C:
同样初学,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不乱啊,而且也不是很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好久没管了,完了再考虑考虑

网友B(2010-02-27):
AVR可以直接外扩SRAM,不用写时序的,我后来才知道
只需设置几个寄存器就OK了,当AVR内部RAM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