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通信接收怪问题

楼主(2009-11-23):
采用TMS2406DSP与51单片机通讯,485芯片为75176,波特率2400。
为了实现隔离在DSP与75176之间采用光耦传输信号,因此实际上DSP接收到的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一定的滞后。
75176输出的接收信号波形没有问题(上升沿和下降沿与输入差分信号基本一致,也与51芯片输出引脚的信号一致),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传输比来调节进入DSP接收引脚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的滞后时间,但两者基本相等的时候反而DSP的接收成功率很低,内部接收状态寄存器指示为检测到帧错误;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使得DSP接收引脚信号的下降沿滞后很小,而上升沿滞后很多,最大达到100μS以上,而此时DSP居然接收数据很顺利,成功率接近100%。
按道理说进入DSP的信号与总线信号波形越一致通讯效果应该更好啊,为什么实验现象恰恰相反呢?

网友A:
关键是信号的沿特性和占空比,这个要用高采样率的存储示波器才能看清楚。

楼主:
示波器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到处没有找到DSP的SCI模块接收对信号的沿特性要求的详细资料,所以才没有了方向。

楼主:
因为光耦后级增加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对信号进行整形,所以进入DSP的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非常陡峭的,应该没有问题。DSP对占空比的要求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但我想所有的串口通信应该都差不多吧,起码将送到DSP的信号的占空比完全调成与总线(或上位机发送引脚)信号完全一样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实验结果却不是这样。

楼主:
哦,不好意思,前面正好说反了。;P
是下降沿滞后很多而上升沿滞后很少,即正脉宽变宽,DSP接收串口通信信号的起始位是以下降沿开始,这样实际上相当于起始位来得更晚。

网友A:
内置串口的设计各有不同,对各种信号畸变的容限也不同。

网友A:
通常经光耦之后,如果光耦工作点设计不合适就会影响到信号占空比和沿特性,只要设计合理,后面也无需加整形电路。

楼主:
应该是,感觉DSP对信号畸变的容限是不大一样。不过到处也找不到相关资料啊。
最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与总线完全一样的信号(仅滞后几μS)DSP检测会有问题呢?按道理说这样的信号不存在畸变啊

楼主:
加整形电路是因为经过光耦后的信号的沿特性不好,而且也不知道DSP对边沿的检测参数,为了设计调试方便而加的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加分操作啊

网友A:
容限资料在Datasheet中可能有,没有就只能问厂家,测量的话需定量,普通示波器的带宽就不够了。
加分操作在帖子最上一行ID后面的“评分”项。

楼主:
资料到处都找不到。
看来也只有通过实验结果来确定电路了

网友A:
关键是通过计算确定好光耦周边电阻的数值。

楼主:
是的。只是电阻的选择只能通过实验效果来确定,并通过实验情况来“猜”DSP的检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