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串口通讯怪现象

楼主(2009-11-23):
采用TMS2406DSP与51单片机通讯,485芯片为75176,波特率2400。
为了实现隔离在DSP与75176之间采用光耦传输信号,因此实际上DSP接收到的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一定的滞后。
75176输出的接收信号波形没有问题(上升沿和下降沿与输入差分信号基本一致,也与51芯片输出引脚的信号一致),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传输比来调节进入DSP接收引脚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的滞后时间,但两者基本相等的时候反而DSP的接收成功率很低,内部接收状态寄存器指示为检测到帧错误;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使得DSP接收引脚信号的下降沿滞后很小,而上升沿滞后很多,最大达到100μS以上,而此时DSP居然接收数据很顺利,成功率接近100%。
按道理说进入DSP的信号与总线信号波形越一致通讯效果应该更好啊,为什么实验现象恰恰相反呢?

网友A:
DSP驱动的光耦是不是高速光耦? 当然电流传输比很重要。

楼主:
光耦是不是高速应该不是那么重要吧?因为波特率毕竟只有2400啊

楼主:
因为光耦后增加了施密特触发器对信号进行整形,所以进入DSP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陡峭。那么电流传输比只要在适当的范围内,能够保证进入DSP的信号波形没有大的改变就行了吧。

网友A:
“通过调节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使得DSP接收引脚信号的下降沿滞后很小,而上升沿滞后很多,最大达到100μS以上,而此时DSP居然接收数据很顺利,成功率接近100%。 ”

此时,DSP引脚是处于下降沿有效模式,对输入信号的下降沿要求好

楼主:
哦,不好意思,说反了。;P
是下降沿滞后很多而上升沿滞后很少,即正脉宽变宽,DSP接收串口通信信号的起始位是以下降沿开始,这样实际上相当于起始位来得更晚。

网友B:
我们也碰到通迅问题,用485芯片光隔有时同一个批次都有能通迅有的不能.181\121\521不过521是跑9600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用高速光隔.考虑银子问题.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

楼主:
hn_czg:
不用DSP就没碰到问题。当然我们的波特率也就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