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77t-1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11-23):
[localimg=180,145]1[/localimg]各位大虾:
    兄弟目前使用lm2677t-12将dc24v变成dc12v,按规格书说明这个芯片能够输出5a的电流,但我按它的典型应用电路用万用板做一个,却只能输出不到3a电流,不知这是为何,请高手指点。
[localimg=180,145]1[/localimg]

网友A:
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很高,达260KHz的开关电源,你用万用板搭电路肯定不合适,因为自达的电路分布电容很高,会影响到开关信号及开关信号波形的。只要开关频率下降,或波形产生畸变,输出的能量就跟着降低。
建议测试开关输出波形后在说,估计输出波形已经产生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