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可以推存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

楼主(2009-11-23):
1:开关要求是轻触式的(即按住接通,松开就断开),
2:控制微型电机,电机电流是1A,电压是2.4V。
3:成本越低越好。
那位可以推存一个,在此谢过!

楼主:
上面打错字了,应该是“推荐”!

网友A:
什么“开关电路”,就是找一种开关罢了。
电子市场上大把,几毛钱。

网友B:
找个开关 做个上拉 再弄个电容滤波 软件滤波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市场上没有这种开关呀!

网友C:
不带锁的开关一大堆!

网友D:
1元一个,可以通几A的电流,我用在手电钻上面的

网友E:
这个电路一大把,一个MOSFET,一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就可以搞定,

网友E:
或者找一种点动开关就行了,直接接电机,搞什么电路吗

网友F:
LZ就是要一个功率大点的按键吧

网友G: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楼主:
问题是按钮开关是有了,要求用这个开关,那就得有个电路来完成,如果把这个开关装在史密特触发器输入端,可以达到要求,但是我的工作电压低,只有2.4V,找不到这么低电压而且供电电流小的史密特触发器!

网友A:
控制微型电机,直接将电源、开关和电机串联即可,何必一定用个施密特电路?

一定要用施密特电路,电源电压2.4V,用分立元件,两个三极管即可。至于供电电流,电机电流1A,还在乎几mA供给施密特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开关串进去,对于没有要求开关的话是可以的,但要求用按钮开关,而且这个开关不能自锁,因此要用电路来达到目的,另外这个电路是常接入电源的,如果供电电流太大,关机状态下就会把电池中的电很快放掉,因此这个电路的关机电流要能达到uA级!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H:
简单问题复杂化,去买一个门铃按钮开关没有自锁的,串在电源和电机之间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