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在线调试时程序存储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LPC2478有片内的FLASH(512k),请问用户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是否先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然后JTAG调试时程序在FLASH中进行的?还是会将一部分程序拷贝到SRAM中运行有利于执行速度?

如果时需要外挂FLASH的ARM(lpc2470),那程序执行更慢了,需要搬到片内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程序在外部Flash运行相对于内部Flash运行速度要慢一些,主要是因为外部Flash相对于内部Flash与内核的通信要慢。
    如果选择程序在Flash中运行,则程序运行的过程中,一些堆栈等要在RAM中执行,具体可以看一下分散加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