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19碰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3):
1.可以通过Flash Magic可以和LPC2119连接,下载程序。
2.PO口管脚与GPIO连接后,设置为输出,进行简单的置位和复位操作。有些管脚可以正确动作,但是有些管脚始终保持低电平。主要是对p0口进行操作的,我将PISNEL0的值通过可以动作的管脚串行输出,不能动作的那些脚在PISNEL0中对应的值为0,是做GPIO用的。将IODIR0的值串行输出,发现需要操控的脚被正确的设置为了输出。
IOPIN0的值串行输出,发现那些管脚始终保持低电平的脚,对应的位始终为0。对这些脚进行操作,SET、CLR寄存器有变化,但是IOPIN0值就是不变。
难道是管脚烧毁了?换MCU,现象还是一样。
3.JTAG口不能使用。我的LCP2119的RTCK是下拉的,因为jtag不通,我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在周工的论坛上发现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29&id=1699&page=&star=1这个链接中说“LPC2109的rtck接口应上拉到高电平”,虽然与数据手册上的说法相违背,还是试了一下,还是不通。我将PISNEL2的值通过可以动作的管脚串行输出,发现在rtck接口应上拉到高电平的时候,PISNEL2的低四位为0000(JTAG被关闭)。rtck接口应接低电平的时候,PISNEL2的低四位为0100(JTAG使能)。可能是周工论坛的说法有错。
虽然rtck接口应接低电平的时候,JTAG使能了,但是我的板子上JTAG还是连不上。用jlink的命令进行硬件测试,TMS TDI TCK TRST都有信号,就是TDO一点反映没有。
我以前用过LPC2200、LPC2138、LPC2368都没有出现如此奇怪的问题。
请问LPC2119是不是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真是奇怪了。
1.我在程序中将PISNEL2的D2位置1(P1[31:26]做JTAG口用),jtag口还是不能用。用示波器测量了RTCK脚的信号,在arm芯片复位期间,这个脚的电平大概是0.2V左右(4.7k电阻下拉造成的)。复位结束后,这个脚一直为0V。
我对比了其它JTAG口正常的板子,RTCK脚的信号在arm芯片复位期间电平大也是0.2V左右。但是复位结束后,这个脚立刻跳变为高电平。
2.在程序中将PISNEL2的D2位置0(P1[31:26]做JTAG口用),这时候对RTCK脚进行IO操作,一切正常,能够输出高低电平。
奇怪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