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挑一款摄像机吗?

楼主(2009-11-23):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的ARM存储容量和处理能力都不足呀...

楼主:
我的想法是想把拍到的照片存到FLASH或者其他存储器,但现在是这样的,我想找一款这样的摄像头模块:是否有一个命令能让其把一帧照片拍下来,然后通过串行的或许并行的方式,能让51读到这个照片,然后能把它存到RAM里面。我想最好能傻瓜一点,然后便宜一点。51只是读取已经完成的照片和存起来而已,并不用它来处理照片。
谢谢!

网友B:
有串口的模块,自己上网搜...

网友C:
以前手机上有用这样的cmos sensor模组,带ISP的。i80接口。你让它拍照它就拍张JPG,可以读的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做的。

网友D:
3楼: 我的想法是想把拍到的照片存到FLASH或者其他存储器,但现在是这样的,我想找一款这样的摄像头模块:是否有一个命令能让其把一帧照片拍下来,然后通过串行的或许并行的方式,能让51读到这个照片,然后能把它存到RAM里面。我想最好能傻瓜一点,然后便宜一点。51只是读取已经完成的照片和存起来而已,并不用它来处理照片。
谢谢!
-------------------
乖乖,你知道51的存储量最大多大吗? 撑死了64K。这样的内存处理图像,太BT了吧

网友E:
可以存到sd卡里
网上有手机外置的摄像头,非常便宜,就几块钱,接口不清楚,可能是串口

网友F:
实际上都是硬件做处理做出时序来,把图像存到ram中,51不过是起个触发信号而已;然后51再一点一点倒到sd卡。。。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G:
不行的.还是别想了.除非你外挂大ram然后软件控制存储过去

网友H:
有串行接口的摄像头,波特率随你设,发个命令抓拍图片,然后边读边写到SD卡一类的大容量存储器就可以了

网友D:
7楼: 可以存到sd卡里
网上有手机外置的摄像头,非常便宜,就几块钱,接口不清楚,可能是串口

==================
那些东西通常是数字输出的ITU565格式,不是串口的哦

网友E:
ls
西门子手机配的外置摄像头,是直接接到充电插座上的,疑似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