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09-11-23):
   大虾们好,此电路是个恒流电路,但是近来发现那个上拉电阻老是烧坏以及和他相连的铜箔都烧糊啦,不在是何原因,成品是灌胶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就是那个RL1,我去的阻值是24K的,供电也是24V的

网友A:
换瓦数大的。

网友B:
换张大点的图,都找不到rl1~~~另外把阻值都给标上,才知道你的电流是多少。
供电24v,电阻24k,功耗最多只有0.024w,感觉不太可能rl1被烧,甚至铜箔都被烧坏。
应该是供电异常造成的,或者是腐蚀。
另外灌胶会影响散热。

网友A:
没看仔细,三楼不对。听四楼的。再有看看器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你的电阻的绝对参数是多少?比如:最大耗散功率、最大通过电流等、最大耐压值!

网友D:
是啊,看你的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电流限制在Imax=Vbe/RA1

网友E:
首先,R1、R2多余,其次,RL1应该选用大于1/4W的电阻,并且不该被灌胶和不该紧挨印刷板,你可能将RL1紧挨着印刷板了,同时根据图中的电路,电源电压下降3V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