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PRESS的cy7c63813做一个USB转PS/2的接口

楼主(2009-11-23):
我想用CYPRESS的cy7c63813做一个USB转PS/2的接口.有经验的同志认为这个难度大吗?大家有没有或者从哪里有PSoC Designer的教程啊.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过扫了一眼datasheet,应该不算难,看到有一条写着“Interface can auto configure to operate as PS/2 or USB
❐ No external components for switching between PS/2 and
USB modes
❐ No General Purpose IO (GPIO) pins required to manage dual
mode capability”
PSoC Designer的教程你可以通过几个学习模块学习,http://www.cypress.com/?id=1352 里面的PSoC Designer 101: PSoC Designer介绍PSoC Designer 201: PSoC 系统级设计PSoC Designer 210: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芯片级设计

网友B:
之前做过,不难,关键要注意I/O的使用,多注意一下细节就可以了.

网友C:
在网上找到一篇资料,挺合适的,你看看吧

楼主:
不错的资料,谢谢了

楼主:
有问题再来请教大家

网友D:
没做过,不过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