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的uboot启动疑惑

楼主(2009-11-23):
我选用at91sam9260,如果我的开发板只有外扩的nandflash,没有norflash和dataflash,那么我的boostrap应该存在什么地方?是在内部的rom还是外部的nandflash,如果是外部的nandflash的话,那么uboot的存储的起始地址为多少?是不是在nandflash最前面留下4k的空间?

网友A:
看下你芯片的对的功能脚,应该有脚位控制从哪里启动,UBOOT的存的的起始地址是0!但不只4K,前4K的代码主要是初始化一些重要的寄存器,内存,拷代码。

网友B:
用NAND 启动就是可以的啊。

网友C:
AT91SAM9260 Rev B支持NandFlash boot。你的bootstrap可以放在nandflash里面。uboot在nandflash的存放地址你是在bootstrap里的image address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