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的速率可以到多少?

楼主(2009-11-23):
USB转串口是虚拟的串口,速度能突破时机串口的速率吗?可以到几兆甚至几十兆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的拉~~~通过批量传输的,高速设备应该可以上到几MB/S

网友B:
USB转虚拟串口一般是中断模式,如果需要传出的速率很高的话,建议用块传输模式。

网友C:
很帥啊,可是我覺得還是一個樣子,就是走里面與外面的區別而已。
哈哈,個人見解哦,不要批評我哦。嘿嘿。。

楼主:
LS,关键是速度有没有增加呢?

网友D(2010-01-14):
那要看它的协议
如果说是USB2.0 FULL speed的,12M
但是实际不是不可能的,那个12M只是协议理论值
好像CP2102目前目前市面上用的比较多些

网友E:
CP2102很烂.     几十M,还弄串口估计是蛋疼,直接USB了,不会再枚举成串口多此一举啦.

网友D:
CP2102很烂.     几十M,还弄串口估计是蛋疼,直接USB了,不会再枚举成串口多此一举啦.
引用 网友E:

呵呵  哥们
人家就是要找USB转串口的芯片啊

USB
它也还是有2种协议,3中速率的啊

网友F(2010-03-19):
好像应该不行,取决与串口。

网友G:
CP2102 波特率手册上给的是300bps To 1Mbits,所以传输速率最大可以达到1Mbits

网友H(2010-05-27):
允许误差是多少呢?

网友I:
哎,usb-com就是为了方便数据量比较小,简化usb设计的用途设计的,要数据量比较大,就不要用它了,直接采用usb设计了,不要再来转换串口了。当然,没事研究的人随便用。

网友J(2014-12-11):
FT232R 是接口转换芯片,可以实现USB到串行UART接口的转换,也可转换到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
FTDI提供各种操作系统(OS)下的驱动程序。设计简单,使用方便,兼容性好
signature
销售工程师:吴志远
手    机:13410931244
传    真:755-88374573
邮    编:518000
公司地址:广东 深圳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翠岭华庭1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