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学习从哪儿入手,分立?运放?

楼主(2009-11-23):
我觉得学习模电就和学程序一样,如果分立元器件是汇编,那么运放等集成电路就是C++、.net了。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从汇编开始起步的,可以先C然后在回过头来汇编。

我觉得模电可以先把分立器件大概的通看一遍,学了运放再回过头来细看一遍。

这样对电路有了感性的认识,也不至于被分立器件搞的没了兴趣。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对不对?

网友A:
这就看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问题了,我个人感觉!

网友B:
实物

我比较赞成从集成芯片学起。

电路相对简单,容易出事物,有 成就感

网友C:
“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都有各自的应用层次,这是从应用范畴来考虑。而从知识构架来说,汇编语言是高级语言的基础,这一点当你深入到一个具体的项目编程调试时会有体会的。

“运放”和“分立”(如三极管等)也都有各自的应用层次。特别是在“射频/微波”和“大功率”等应用场合,“分立”器件的应用变的更为普遍和重要。这同样是从应用范畴来考虑。而从知识构架来说,不理解分立器件的模型特点,自然就很难理解现实中的IC为何是“非理想”的,其非理想性的特点是什么?

因此建议,学习“电”这玩意儿,先从无源线性入手(阻容感电路),再到有源(非)线性作为基石(二,三极管电路),最后升华到IC功能(运放等)。

网友D:
不要理那么多什么入手不入手,找到兴趣的电路,使劲研究,从三管看到运放,在看到电磁场,信号和自控,
其实模拟电路光看书就可以会的了,不像单片机,C++之类一定要动手,看懂没用,不过前提是吃书的量要大

网友E:
把基础打好,后基而薄发~~`

网友F:
讲的很有道理,这个基础要多久才能打好呢,什么程度才算好呢!

网友G:
赞成4楼HWM。先从无源线性入手(阻容感电路)。

网友H:
建议从器件应用下嘴.
就象学骑自行车那样.
看见有哪个人先研究平衡原理,运动原理,力学分析再开始学自行车的?
先由人扶着直接上车踏起来再说.几圈兜过,慢慢你的平衡器官就开始自动投入工作了.当然你想为高手,想做杂技演员,你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理论吧.
是穷鬼没银子的话,去下个"Multisim"玩玩.

网友B:
.

我们学习运放完全可以用"黑框"来代表,黑框有各种各样的特性参数,如Vos等.只要掌握各个参数对黑框的影响就行了.三极管也是一样,掌握外部特性曲线,有几个人会用三极管电子怎么移动来解释三极管特性?

这种"黑框"方法和电路分析里的"二段网络"分析法一样,不需要管二端网络里面到底是什么电路.

在工作中,由于个人的专业领域有限,很多东西只能想象成黑框来解决

网友I:
大致想了下,模电的内容,我觉得最主要是:偏置、反馈。其它内容在此基础上展开。

我觉得,学模电从哪入手是次要的,关键是解开它的“死结”

网友J:
模拟电路还不如直接从电源入手

网友B:
模拟电路还不如直接从电源入手
引用 网友J:

直接做开关电源还是有点难度的。起码控制理论要过关

网友K:
说得好啊!顶啊。:sleepy::victory:

网友L:
其实模拟电路光看书就可以会的了????不对吧!
建议从LDO、7800、驱动NPN、PNP,用分立器件做一个线性电源入手。

网友I:
玩电源是条好路子,但不要先从开关电源入手

网友M(2011-04-18):
学习模电也是为了以后的设计 ,,,  实践和理论是不一样的,,,建议边学边做点相关的实际的东西,比如用运放搭个信号发生器,做个线性电源

网友N:
先把基础打好。。

网友I:
我觉得学习模电就和学程序一样,如果分立元器件是汇编,那么运放等集成电路就是C++、.net了

这个说法不好。
但也可以说想学模拟,不学分立元件恐怕不行,它们可是基本的

网友O:
分立开始比较好,要不来个运放资料,内部电路都看不懂,还整啥,尽管有时候不是必须的。

网友P:
HWM和T叔说得好!

网友Q:
感觉分立开始好,基础越好,能达到的高度越高,另外一定要动手,找套工程师写的模电看,推荐下“实用电子电电路设计丛书” 日本工程师写的,

网友R:
我感觉4楼说的比较对,因为模拟也分低频模拟,低频部分感觉电源这块是很重要的内容(当然其他方面电源也很重要),如果要走高频的路的话要看高频的相应书籍,SMITH CHART ,功放管,不同材料的三极管(当然模型和低频的已经变了不少),如果你以后的目标是信号链且偏向高频,我感觉应该从运放入手,毕竟运放是模拟这方面很重要的一块,可以搭出很多电路。。。模拟这东西看书是没什么用处的,遇到问题再去寻找理论,这样才会融会贯通,这才是正道

网友S:
也在学习中,很迷茫呀!

网友R:
赞成楼主的看法,先理解电感,电容,电阻的模型,然后专攻运放(精密的,高速的等等)用完之后再可以去拓宽相应的领域,对三极管,二极管这东西只要做相应的了解,毕竟这是一个IC的时代,至于高频的话还是需要晶体管的,当然模型已经变了很多,我可以说这里真正能用好运放的人不出5个,因为运放是模拟电路的重要组成成分,对反馈有了清楚的认识,然后去搞什么PLL锁相环就简单多了,用好运放,能够正确合适的选择合适的运放,用最低的成本,最短的周期开发出你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T:
楼上说的都很好,学习~

网友U:
感觉模拟东西理论很重要。真正的理解最终源于对理论的深入理解。

网友V:
我要分,我要分!

网友W:
我现在刚学模电不久!我发现现大部分的都是一些理论的!没有实际计算!

网友:
我也正在学 呵呵 讲的都有道理啊

网友X:
边玩边学,下水学游泳,管他分立还是集成,先培养感觉,有了感觉,就会有兴趣,再日久生情,不是性情中人,哪能学好模电呢!:lol

网友Y:
运放的书至少看过5本了,日本人的,ADI的,最近准备引进TI的那本。总体说来,ADI的书最有价值,它指明了某个需求应该在哪个方向上寻找答案。在设计中逐步参考书中的原型设计,根据需要更换IC,偶尔搭些试验,进步还是显著的。以前看不懂的电路逐渐看懂了,应用在设计上也不会出问题。

缺点还是很明显,即便运放、ADC、DAC这些功能IC都能用在设计中了,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还是欠缺,说到三极管就傻眼。幸好用的不多,用的时候,还是要恶补。

以前看论坛上一些奇怪的电路第一感觉是,用错了吧?现在知道了,模拟电路可以有千变万化的设计方案,可能就是因为咱是井底之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