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MCU的堆栈是不是 深度越深越好?

楼主(2009-11-24):
PIC16F727 8级深硬件堆栈,
PIC16F1937 16级深硬件堆栈。

pic的堆栈深度似乎不怎么深,我随便看了飞思卡尔的两个芯片,一个64级深,另一个256级深硬件堆栈。汗……

PIC硬件堆栈比较深的型号有哪些?是不是属于高端系列了?

网友A:
这个是PIC的设计理念决定的,PIC是硬件堆栈,MOTO是软件堆栈,MOTO新推的RS08好象也已经是硬件堆栈了把。

我记得类似问题你已经问过一次了把?呵呵,如果还不能理解清楚这种设计的优缺点,你还是面壁去把。

任何一种设计都不能说满足所有需求,PIC16的设计也做不到,但至少可以说PIC16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需求,这就可以了。。。

印象中PIC18以上,有一些也采用了软件堆栈的方式,你可以自己查查,但PIC16都是硬件堆栈的。

网友B:
PIC16 的8级堆栈含义:
假设不允许中断嵌套,那么函数调用可以有7级深度,
PIC16面向的小项目,够用了

楼主:
:)

谢谢叶公,马工,我这就面壁学习去,有问题我再请教二位。